三星988m 19寸 CRT求助

楼主(2012-06-11):
黑屏 但是隐约可以看见 无信号图标在跳动 接上VGA先 电源指示灯绿灯闪烁 未接VGA测试 管座G1电压28.1V G电压36.8V G2电压105v R电压36.8v H电压6.3v B电压40.2v  接上VGA信号后 电压变低 R H B脚电压升高到63.5v左右 其它脚电压都在很低 想问问大致故障再哪里 会不会是高压包的故障 高压包型号为FSA0388N  场管行管测试正常

网友:
电源指示灯绿灯闪烁会不会进入待机状态了呢。电脑的分辨率调低点。高压包和管尾座都加焊下,不行在调下高压包。

网友:
试过没有反映
加焊过

网友A:
可以扔了。。。这个。

网友(点评):
小心扣分!

网友B:
行供电不对吧?
报一下行供电、视放供电电压是多少,从你报的电压看,都偏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扔了。。。这个。

这个也扣分啊,我说的是实话,难道这个也不行吗?

网友(点评):
答非所问,这点都不明白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行供电不对吧?
报一下行供电、视放供电电压是多少,从你报的电压看,都偏低了。

现在把高压板拆除啦 定的新的还没有到货 到货后装上试试 在来测试下行管的供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把高压板拆除啦 定的新的还没有到货 到货后装上试试 在来测试下行管的供电电压

拆了什么高压板?

你这个先要测量基本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后,才能进行下一步检修吧?

网友(点评):
应该是打错字了,是拆了高压包。

网友:
查下ABL电路 调包包的加速极 或者把G1的电压强行拖低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