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代工惠普G31 支持双核 MS-7525开不开机

楼主(2012-06-11):
ms-7525开不开机,朋友说刷新BIOS就能好。是这样吗?
可是开不开机怎么刷BIOS,请高手们给个解决方法、或者什么软件。

网友:
找你师付。如果你不怕弄的不能修了,哪就自己搞也成。或者找专业维修人员

什么测试数据都没有。没法回答

网友:
bios的可能性很小吧,要是自己没办法刷就把BIOS芯片拿下来找个修手机的编程器上刷吧!

网友:
条件不明  有待机吗? 能触发吗? 有3.3V,5V吗? 短路?、、、抱歉没注意噢

网友(点评):
台机 有 用可调 电源 吗

网友:
你得先说一些条件才能给你一些思路,这个太广了吧

网友:
板子不通电。刷bios能好?没听说过

网友:
嘿嘿随便说说 反正给的条件不确定嘛! 当本看了

那就补充楼主一下

主板不开机的简单维修方法

内测清洁
显卡清洁
电源测试
CMOS放电
裸版测
诊断卡跑码
CMOS跳线
主板变形
显示器

如果排除上面的
刷BIOS
供电
时钟
复位
寻址
自检
。。。。。。。。。

网友:
很讨厌一些人,到这里蹭技术。明明不是做维修这行的

网友:
不开机刷不了BIOS这个问题都问出来了。。晕哦。。

网友:
先量有没有待机,然后考虑IO,南桥呀。查开机电路

网友:
开机的以后的几个必要电压~!查一查

网友:
不开机    刷BIOS        扯淡啊你          拿机器 去修吧

网友:
谁建议刷BIOS的啊 不是超天才 就是外行

网友:
都不知道 什么问题,刷BIOS  !

网友:
呵呵,我的跑A1刷下BIOS才有可能,你的不开机也刷,同志,你太搞笑了

网友(2012-08-06):
我这个开机不走马,不知刷BIOS能好么

网友:
什么样的不开机啊

网友A(2013-03-18):
分享一下,这个板是通病了,换了电源管理就好

网友(2013-08-11):
这种问题的主板,绝大部份都不用修的,放得一百几十年就自然好了

网友(2013-11-12):
引用 网友A:
分享一下,这个板是通病了,换了电源管理就好

哪个是电源管理啊 可以告诉 我不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的板不开机
不知道怎么搞啊

网友(2014-08-31):
下载一个刷刷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