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Z99用电池死机

楼主(2012-06-11):
前两天客户拿来一台Z99的机器,说是用电池死机,用电源正常,只要一单用电池就死机,,,电池换过系统装过,bios刷过,还是一样的现象,最后拆机吧,发现死机的时候没有CPU电压,然后把CUP供电芯片换了,试机还是一样现象,就和师傅讨论了一会啊,然后师傅说把CPU的电感换了电容换了,,,再试机还是一样现象,又把CPU旁边的电容换了,,6个330的电容还是一样现象的死机的时候,没有CPU电压,然后放在哪里,第2天过来,有一台一样的机子,把显卡班换了,还是一样,又换了硬盘,,有时候可以用10几分钟不死机,于是想到是不是有什么外设引起的,装了系统,一个驱动没打,可以用的试了一个个多小时,没死机,于是一个一个的打都是官方的驱动,打完之后好了,测试了两天都是好的,我就纳闷了驱动怎么会引起用电池死机呢,到现在都还没明白,一台牛B的机器终于告一段落,师傅准备叫我做南桥的,我没敢作,因为人家来的时候机子是亮的,华硕的板子又容易变形,就没做,叫他在确定下,然后给客户报个风险

网友:
为什么没想到是电池坏了?
经常碰到电池导致系统死机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驱动引起用电池死机的哦,我只知道华硕的驱动不对,摄像头和声音会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电池引起系统蓝屏

网友:
我没有遇到过,一定是硬件有点问题。

网友:
这问题还真少见

网友:
用电源就一直没死过机吗?这种问题真的无法理解啊.

网友:
不会吧,郁闷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别老是抓着电池不放,永远要记得先软后硬,死机的原因那么多,你可以先最小系统化,比如把所有的外设拆了只进CMOS设置界面看看死不死,先区别是硬盘和系统的问题,看看问题是在主板上还是外设的问题,或者是用U盘进个PE试试还死不死,逐渐缩小范围,替换法虽好,但要记得最小系统法比替换法更省时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