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色环电阻的值

楼主(2012-06-11):
今天接一个显示器,开机不通电,拆机,保险烧掉,桥堆,短路,大电容有点鼓,全换掉,由于大电容边上有个色环电阻碍事,我先拿下来了,然后习惯性的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打了一下,有声音,我又用欧姆档打了一下,有1欧的值,外观是粉红色的 色环是 橙蓝银金 我不知道是多少,这个电阻和一个二极管并联的 接在大电容的负极的,我想问下,这个电阻值应该是多少,我的这个是不是坏了?显示器是宏基的17寸正屏的

网友:
1棕 2红 3橙 4黄 5绿 6蓝 7紫 8灰 9白 0黑 金 银 无

沙发

网友:
电阻坏一般阻值都是无穷大,色环电阻颜色都不详细,怎么判断。应该是零点几欧,是好的

网友A:
0.36欧。   1欧姆的话   电阻坏了,换一个吧。

网友B:
恐怕把你的表的短路电阻也量进去了,直接短路表笔看看,把这个短路的数值减掉。

网友:
测的是1欧,再减去误差,应该是0.几欧的。这个电阻没坏。是好的,你就不用再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恐怕把你的表的短路电阻也量进去了,直接短路表笔看看,把这个短路的数值减掉。

应该是表的误差,我直接上电,显示器好了,不过这个电阻是怎么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0.36欧。   1欧姆的话   电阻坏了,换一个吧。

我直接上电,显示器好了,不过这个电阻是怎么算的?可能是我表的误差吧

网友:
四个色环电阻的识别:第一、二环分别代表两位有效数的阻值;第三环代表倍率;第四环代表误差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主。0.36欧姆

网友:
不是银金只能在最后一环吗

网友:
是过流检测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