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OL AM SE VGA口无显示 独立正常

楼主(2012-06-11):
华硕P5KPOL AM SE VGA口无显示,插上独立显卡正常,是不是VGA 接口旁边电阻 电容有故障?
华硕
显卡

网友:
即然怀疑是VGA 接口旁边电阻 电容有故障 那就测一下,再不行直接代。

网友:
打三基色,跟行场,再看不看有没门电路,正常刷BIOS,还不行,北桥
同意楼主:
5.0
lqf87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