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写个HP6515B不触发维修过程

楼主(2012-06-11):
今天接客户一台HP6515B本本 客户说是放家里好久没用 不开机了

然后拔掉电池插上可调电源电流0.08 按开关没反应,于是给客户报价拆机

主板取出首先目测了一下 有好几个地方进水腐蚀了 但不是很严重 先把腐蚀的地方用洗板水清理一下 风枪吹干 上电测公共端电压19V 测待机3V 5V电感没有电压此机器待机芯片是TPS51120  收不小心碰到了待机芯片 好烫 当时也没量芯片工作条件直接换了一个  换上去以后结果还是很烫 那还是下个图纸慢慢查吧

先量了下3V 5V对地阻值90多感觉这有点低 不管了先测下芯片的工作条件把 22脚VIN 19V正常 12脚 29脚 EN无电压 此电压是EC发出的 查EC那端无电压 KBC_PWR_ON

那就查EC的工作条件吧 先查它的供电 0V EC供电是由待机芯片TPS51120产生的+V3AL【线性电压不是待机3V】打了下对地阻值发现0。00果断的把TPS51120的19脚VREG3断开 还是短 ,直接把EC干下来 不短了 阻值400多 料板找个EC换上去 待机3V5V出来了 芯片不烫了 待机电流0.06 上电接屏亮机

写的不好请大家不要拍砖

网友:
思路清晰,特别是遇到短路的,真不知道怎么查。

网友:
写的很好,我们这种小小白,看到很明白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思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