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6-11):
 前几天客户拿过来一台IBM T40的笔记本 问题是 按开机键没反应 一开始 测了下保护隔离电路 查了几个主供电 发现MAX1631的22脚有主供电 测输出 5V,3.3V无压 5VON/OFF 和3.3V ON/OFF 无压 测了周围电路 没有发现短路的地方 更换MAX1631后 还是老问题
  无奈了 !~ 突然 一不小心 碰到了PWH4芯片 居然有电压了 手一放开 又没有了 心中暗喜呀 是你这个小样有虚焊啊 焊了一便 顺便把H8芯片也焊了一遍 不管怎么开关机都没有问题

  今天这客户拿来说 又出现这个问题了 不过问题有点不一样 就是电脑用个半小时后突然掉电 就开不了机了 要过很长时间才能开启来 我拆机查看 看了下H8芯片和PWH4芯片 都又焊了一遍 还是开不了机器 用手按也是一样 也开不了 查了下MAX1631的主供电 22脚有电压  测输出 5V,3.3V无压 5VON/OFF 和3.3V ON/OFF 还是没有电压 不管按什么芯片 都没反应 用烧机的办法 也行不通 没有发烫的地方呀
不知道 哪位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 查什么电路?是查从哪到哪的  感谢。!
  ~~~~新潮小俊 说的没错 就是R413这个100欧的电阻断了,开是都能开启了 之不过电流 上到0.5A-0.6A左右 上不去 CPU 没工作,查了下VID0-VID4 电压都在1点几伏左右 换了个ADP3205 不行 CPU周围元器件 都测过 都没问题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导致CPU工作不了后来查得是BIOS芯片虚焊 加焊后一切正常
更换CPU的供电核心块 看看  注意CPU的散热问题

是不是显卡虚了?....在做显卡前先把ADP3205焊下看看..

重点查一下CPU供电的电路, 此故障应是CPU供电芯片性能不良导致. 芯片性能不良表现为: 有时很正常,可以正常使用. 突然掉电以后就不能正常开机了, 过几天又能正常开机, 而且可以开机的间隔时间会越来越长!

先更换一个PMH4看看,不行的话加焊3205

换过 ADP3421 后 还是老样子 按开机键 一点反映也没有 手上么 没有PWH4芯片

是ADP3205,不是3421...

楼主,你T40的CPU供电是ADP3421???不会吧。怎么我这的T40都是ADP3205啊???

实在不行把H8换了把

测输出 5V,3.3V无压 5VON/OFF 和3.3V ON/OFF
换ADP,H8谁教的呀,是什么道理

有地方短路保护了,有B电压和信号线这两种情况短路会 造成按开机键 一点反映都没有

是3421还是3205不是问题的关键。

你看一下TB62501 是不是它的问题,还有就是温感问题,看看PMH4的43交有没有VCC5V-ON输出,62501的VCC3SW等这些先决条件,还

同意16楼的观点,看TB62051,先看看它的供电,供电的10欧电阻在它的后面,不行就换个TB62501,希望可以好把。

3.3v和5v的控制电压都没有就不要查cpu单元电路,重点放在系统单元电路和保护隔离方面,把MAX1631拆了,把3.3V和5V的控制信号线路跑一下,查查线路途中有哪些原件还有问题。

先更换一个PMH4看看,不行的话加焊3205

MAX1631有主供电可以说明TB90%没有问题,因为这个主供电是需要TB控制输出给1631的.而且1631要正常工作需要PHM4进行控制才能有正常的输出,前提是PMH4需要TB给其一个VCC3VSW电压,你重点检查PMH4吧

在TB6芯片后面有一个标了100的贴片电阻,是10欧姆的,那个容易不稳定,并造成TB6少一组16V电压,TB6没有16V就不会输出3.3V SW,没有这个电压MAX1632不可以工作,建议楼主换掉这个电阻,标号是 R413。

重点查PWH4工作条件

t41没有待机电流
检查3V、5v电感没有电压,
检查MAX1631   22脚有16v输入,7、23、28没有电压;
检查TB62501    57脚有16V  ,54脚有5V ,34脚有16v电压,59脚没有3.3V SW输出。
请问是否TB坏了,谢谢回答。

TB 和PMH4负责控制3 5伏

直接换KBC准好。。。。。。。

同意查62501的供电和加焊62501.他是输出3 5v的关键。

1631没有3.3V/5 V怎么能查CPU呢,不应该查MISC和H8吗?

量量电容 稳压二级管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有?我也碰到这个故障,没有解决,直接换板了!

新潮小俊 说的没错 就是R413这个100欧的电阻断了,开是都能开启了 之不过电流 上到0.5A-0.6A左右 上不去 CPU 没工作,查了下VID0-VID4 电压都在1点几伏左右 换了个ADP3205 不行 CPU周围元器件 都测过 都没问题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导致CPU工作不了

把1631拆了这个动作太危险了,拆了可以可万万不要加电哦,

查查CPU电压是否只有0.9V

看cpu的复位有没有

就你说的那个摸一下就好的芯片虚焊了,

终于修好了 原来是 BIOS引脚上有虚焊!~~~

网友:
思路也太乱了

网友:
楼主思路乱 没敢继续看完 我也刚学完 怕带沟里去!

简单的说 笔记本维修 无外乎是 前级 本身 后级  说的有点废话!

max1631 的 REF有吗? 断开3.3V,5V电感了吗? 前级断了吗?

还有换芯片的时候 高低管一同换了吗?

好 了我也是新手 知道就这么多!

希望高手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