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发烧不退

楼主(2012-06-11):
今天接到一台e40奥,用电池,不用充电器,就是很好,但是一用适配器就是显卡温度报警,不知道啥问题,请高手指导

网友:
这是为什么呐 等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
考虑风扇! 导热管什么的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电源管理芯片,当用置配器时电压会提高,单用电池时是节能模式,看一下是不是这种情况,查完再说

网友:
不用考虑散热,从你所提供的BAT上电正常,AC温度巨高应该着重从电流和电压着手,不过介于是显卡不正常来看,应该为电压问题,如果是CPU不正常   则要考虑电流,楼主可以检测BAT状态下的显卡电压和AC状态下的电压,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不同的,那么问题应该就出在显卡供电IC和供电IC上管的问题,有可能是上管软损坏,AC状态下的电压远高于BAT电压,上管接到大电压从而漏电,造成显卡电压过高或者过低(反馈电压过高从而IC牵制显卡电压),引起显卡发热不正常,如果是散热问题则不可能存在AC和BAT状态下的散热不同,因为核压是稳定值,并不会随供电来源而产生变化,随之变化的则就只有显卡工作条件下的电压产生变化而变化,故楼主可以倾向于显卡电压方面监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