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最新款暗屏维修

楼主(2012-06-11):
  多的不说 直接上图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4.7

网友(2012-07-14):
确实很强悍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A(2012-06-11):
既然分享经验 能详细些吗‘》!

只能看出来 飞线飞的不错!

网友(2012-07-20):
强悍

网友(2012-06-11):
是呀,只看到你飞线有什么用,说详细点楼主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0

网友B:
黑色的板材在苹果里一般是A级别.
APPLE  Ip5 里也很多黑色的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C:
从图中看好像是加个一块LED驱动小板。

网友D:
兄弟你那个小电源板哪买的

网友:
学习中,希望能说详细一点。

网友:
呵呵,这也太直了吧。说明都不出一个。

网友:
那板子莫不是从坏led上剪下来的!!

网友:
改装了高压板牙~!真够小的,哪里买的呀?NB

网友:
楼主不会是来这里炫耀的吧!

网友:
苹果的本维修费用很高吧?曾见过一台苹果本维修费用4000大洋。

网友:
详细介绍才有用的

网友:
请楼主说详细点,原理和过程,让大家一起学学!

网友:
楼主是想炫耀一下的,连过程和思路都不说。

网友:
你一步一步的说  讲讲经验

网友:
看样子加的是高压板,但不知道楼主怎么把电压接到屏上的LED让它亮起来,我也遇到LED屏,屏暗的,测量高压都正常的32V有的,不知道是不是,LED灯管坏了,

网友:
楼主能把你的维修思路发表一下吗  让兄弟们都学学

网友E:
有位置装进去吗??/

网友:
就发两张图,楼主是在赚分的啊。。

网友:
能写的详细点吗

网友:
苹果。还没修过呢,不知道和其他机器是不是一样修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的。。

网友:
只看到有块小板飞了线,如果,不说清楚发这样的帖有什么用??希望楼主能奉献下。

网友:
就这两张图片,放你自己空间可以。放在论坛就是水帖了。。大家觉得呢!!

网友:
苹果啊,真是好东西。。。那个屏边框是那么薄

网友:
这个机器有点位有图纸,好好查查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图中看好像是加个一块LED驱动小板。

对的  就是加了LED 小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那个小电源板哪买的

LED 小板我朋友自己做了1000片 !我拿了十几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位置装进去吗??/

随便贴板子上面就可以放进去 超薄超小的

网友F:
需要这么接吗,难道暗屏的故障不好修吗

网友:
分享下经验啊,光看到飞仙了

网友:
这么个修法还是不太提倡吧。

网友:
什么啊!搞不懂啊

网友:
楼主可以说直接点么 看不懂啊

网友:
说出来太简单了,屏暗的一般都特别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F:
需要这么接吗,难道暗屏的故障不好修吗

BGA 芯片  那个芯片根本买不到 确定那个芯片坏了

网友:
有过程么?发两个图片也说明不了什么

网友:
苹果的机器结构相当紧凑  能搞得进去?

网友:
改的再好也不一定能装进去呀还有你飞的线是漆包线吧第一容易断,第二容易磨漏,要是因为磨漏了引起其他故障,客户会不干的。

网友:
那个led高压板哪里买到的

网友:
吧维修思路写一下就好了

网友:
怎么放进去是最重要的,求图真相。

网友:
改的高压啊。    你的线受得了不。

网友:
这多的线呀

网友G:
最近很忙  没时间写维修过程 忙完了一定告诉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最近很忙  没时间写维修过程 忙完了一定告诉大家

是那个玻璃晶体的BGA小四方的芯片坏了被你拆掉了?

网友:
对啊..说一下怎么弄 详细点啊 让我们学学..不要再这里炫耀了啊 楼主

网友:
很强大,但是看那块小板像是高压板是朋坏的LED屏上搞下来的吗

网友:
这个跟改普通的LCD高压原理一样的,这个机器的高压在板上,只要找到差不多的LED板,飞几根线,研究一下,基本上可以改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A:
既然分享经验 能详细些吗‘》!

只能看出来 飞线飞的不错!

苹果机子点亮屏的驱动板在主板上,别的一些LED 屏点亮屏的驱动板在LED 屏上面,他只是加了一块驱动板,就像我们改高压一样,,他的那个就是一个小型的高压条

都是高手,

网友:
就看到飞线什么都没说,晕

网友:
位置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楼主把详细的步骤和解决方案分享下。看不明白什么情况

网友:
LED 改线   能说说具体的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苹果机子点亮屏的驱动板在主板上,别的一些LED 屏点亮屏的驱动板在LED 屏上面,他只是加了一块驱动板,就 ...

项总分析得很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黑色的板材在苹果里一般是A级别.
APPLE  Ip5 里也很多黑色的

可以理解为IPHONE 5吗?

网友:
还没修到过苹果,不过楼主的高压板倒蛮不错的,有得卖吗

网友:
是啊,你有位置把你焊的板加进去吗,

网友:
LZ很爱炫耀啊,不写过程,不足以服重啊

网友:
改了个LED高压上去吗!

网友:
我有印象,暗屏一般有个让屏幕显示的信号控制和的。。。

网友:
后面偷学。。。

网友:
修过一台A1278的暗屏,分析图纸找到一个很小的保险开路、这种机器很容易暗屏

网友:
都不说说,发表了也不怎么清楚啊

网友:
楼主只是想说很凶悍

网友:
飞那么多线!

网友:
修苹果,,没点位图,,,就一个悲剧,,,,,,

网友:
能给我发点吗?我想买点,呵呵120781480联系

网友:
有文字表述一下吗

网友:
不分享过程呢... 我们不在乎结果 在乎过程的

网友:
好多飞线,能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