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谁有徕司M601照相机的电路图?

楼主(2012-06-11):
谁有徕司M601照相机的
电路图
?
电路图

网友:
在L2009310背面有个绿色的像是保险,现在不通不敢确定是不是保险。

网友:
这相机是由于长时间不取电池在里面,电源流液了,流到镜头的排线,先造成的,现在能开机,屏背光灯亮,但是屏不显(也就是白屏了),按各个按键时能听到相应的声音,感觉操作是正常的,按拍照按键也可以听到正常的拍照声音,同时闪光灯也能正常闪,可是把手机连到电脑上看拍的照片为0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