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笔记本维修 联想(Think) E40 I3 cpu 进水机

楼主(2012-06-11):
新手笔记本维修  联想(Think) E40 I3 cpu 进水机

客户拿来一台think e40 的机器,客户说机器进水开不了机,自己修过没修好,于是拆开机器,整体看了一下,CPU供电芯片(ISL62882),和EC(IT8502E)烂的比较历害,还有几个小地方也烂了,先用洗板水洗干净,上BGA烤了一下,上电试机,直接5A短路电流,好吧,看来严重短路了。。。
于是上论坛找图纸,找了很久没有找集成的板子,只有独立的,只好下个独立的做参考维修了,查图纸后,对比量板,发现vin 短路,VIN相关的电路非常多,一个个测有难度,于是上5V烧机,当摸到CPU的供电管子(图纸上是pq53,和集成的板编号有出入,由于我修好后就装起来,这是修好后写的,所以下面的元件编号和集成板有点区别,太原理是一样的,下面的元件编号也会有出入)烫手,怀疑坏了,拆下来量了一下短路了,于是在料板上拆了一下换上,再量,VIN还是短的,于是再烧,发现边上一个电容pc122 也发烫,拆下来后也短路了,于是换了一下,好了,再上机,现在不短路了,但是没有待机电流。没量VIN 己有20v 说明隔离电路己工作。下面量3v 5v 电路(isl6237),查图纸据上电时序,这个电路应是一通电就有3V 5V 输出,查pu11(isl6237)6脚VIN(20V),正常,14脚EN开启没有电压,不正常,正常应是3.3V左右,EN由EC控制,怀疑EC坏了,拆下ec,仔细看了下,发现板子没有断线,于是换了一个新的,再上电,电流0.23后掉电,测了一下,3v 5v 己有输出,,仔细看了一下CPU供电(isl62882)的17脚VIN断线,于是接上,再上电,电流到了1.45A后亮机了,心里想总算好了,

可是悲剧就从这里开始,关机后,电流停在了0.32A,明显不对,有短路?可是再开机还是能开机,关机后仔细的摸,发现CPU有点温度(不烫),CPU供电不正常看来,于是量电感,发现isl62882 没有输出,(正常),当测到pu6(rt8204cgqw)的输出电感pl20 有1.05v ,查图纸,pu6,的工作应是15脚有3.3v(来自EC)控制电压才工作,可是现在关机后还工作,明显不正常,量15脚开机时有3.3V ,关机后1.6V.不正常,怀疑PU6己坏,于是换了一个,(从网上定,花了一天时间)。好了,再开机,THINK画面出现,关机后待机0.03 ,恢复正常了。可是当我装上硬盘后发现在出现WIN的第一个画面后一闪重起了。。
看来还有问题,由于客户硬盘有资料,于是拿了一个测试硬盘装上,先在CMOS里把硬盘模式改了下,装系统,装完启动后还是一样的问题,于是换了N个系统,都一样。。怀疑BIOS有问题,好吧,换了一下BIOS,还是一样,再换了N个BIOS,问题依旧。看来不顺利啊。

没有思路了,这其中又有很多个机器拿来修,这个先放一边,等快下班了,想到是不是南桥有问题,于是拆了南桥,拆完发现这南桥是有黑胶的,拆时不小心掉了4个点,小心的接上。。换了一个新的HM55南桥,于是激动的开机,可是还是悲剧。。于是查硬盘电路,电路还是很简单的,数据就是通过四个电容直接接入南桥,3,5V供电都正常,查四个小电容的电压,发现其中两个和其它两个差0.3V.怀疑这两个电容变质了,于是从料板上拆了两个装上,再开机,奇迹出现,正常的进入了WIN7,维修完成。。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一般的进水机都是很令人头疼的!
引脚腐蚀伴随着断线!
修起来很麻烦
楼主真有耐心!

顶你了

网友:
楼主的弄掉的四个点是怎么接的。你说的点是桥下面的点么

网友:
第一次听过硬盘数据线电容引起的故障。

反对楼主: 3.5 同意楼主: 4.8
同意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这电容上有电压吗?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我前天刚碰到过一个这样的问题,硬盘数据电容u坏的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l楼主维修的很细心,板也是多灾多难啊!呵呵,不过成本花了很多,换芯片,换EC,换南桥,换电容

网友:
这款机器进水我见到也都是在EC附近。断线和腐蚀是最多。

网友:
新手么,我去,我也新手,学一个多月了,元器件弄的差不多了,然后上论坛来学习,LZ学多久了,我连图都还不会看。

永和科技 -2 严禁灌水

网友:
lz是更换硬盘后做的桥,做桥后又返回硬盘电路。看来做桥前还是要谨慎的,桥故障也多表现为外围电路不正常,所以应该先看电路再动桥。

网友:
净水机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要去搞个示波器咯。。。。

网友:
不去打以地阻值确定有无短路就上电好容易扩大故障

网友:
我也犯过这个错,导致烧了两个USB 供电模块芯片

网友:
很给力啊  上次有一台就没搞定

网友:
楼主的耐心很好啊!这么复杂都能搞的定。           顶一个

网友:
厉害,直接上电来搞,这样修成本有点高哦,还好没搞坏大大件

网友:
维修有时是会走很多的弯路,但能修好就是好事,这就是经验,以后记住就好了~!同样的弯路不要走就是了——呵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作为新手,前2个故障都应该好,后续一个就展示功底了!楼主有前途!

网友:
新手 维修思路确实还是不错啊 楼主在哪里学的啊?

网友:
好贴啊……进水的机器着实很令人头疼……

网友:
楼主真的太强了,一波三折,叫我估计都放弃了。这么难修至少还不要40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