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10B

楼主(2012-06-11):
型号:东芝L600-10B
故障现象:接上适配器,电池,按开机键都无法反应,所有灯都不亮,适配器是好的
请问要先从哪里查起,哪位师傅有图纸,可以的帮标准一下,从哪里查起
邮箱:minianson@163.com

网友:
先查一下3.3V和5V有不?开机键是否有电压?

网友:
先查三大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