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台机Dc5750

楼主(2012-06-11):
2台电脑,修的不同故障,一个换的是电源管理芯片还有一个只是换了一个电源,但同时出现开机提示CMOS设置被改要求按F1保存保存,8秒后自动关机。按F1反映,并且不能进BIos,CMOS电池和底座都换了,没思路了。 加焊桥什么的给个说法,为什么要加焊。
芯片

网友:
如果只看前半句“CMOS设置被改要求按F1保存保存”好像是要搞CMOS电路。再往下看“8秒后自动关机。按F1反映,并且不能进BIos"就不像是CMOS电池方面的问题了,但 是也不能完全排除。
可以先刷BIOS,不行再查RTC电路,如果还不行,再动小乔。
同意楼主:
4.0
冷血型袋鼠
同意楼主:
RTC明天查下

网友:
你找个小风扇插上主板另一个预留插座上,三针的哟。保证OK CPU的风扇,你也的插哟

网友:
貌似遇到个是usb口坏了 主板保护关的 也是开机几秒就关

网友:
这个机子很挑内存的 ,换之试试,还有这个机进BIOS好象是按F10的吧

网友(2012-08-17):
想找这板子的BIOS,请问能给我备份一个出来吗?

网友(2012-11-15):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请问怎么解决了呢

网友(2013-05-24):
谁有BIOS,在线待...

网友:
这个遇到过 怎么解决的?

网友:
点击文件名下载附件 换了一块主板还是报错,按F1没反应,按F10有点反应但也进不了BIOS.现附上订过来的主板BIOS.

网友:
找到原因了,把内存播在第三个曹里就行了,

网友:
北桥问题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