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后 电源烧 网卡用不了,发现网卡附近有个4R7烧了,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2-06-12):
雷击后 电源烧 网卡用不了,发现网卡附近有个4R7烧了,是什么东东?

换了大约可以正常不,呵呵。。

主板型号是:ga-ma770t-ud3p

数据手册中是要求放电感。实物是电感,位置号是电阻,L=LAN。
电阻

网友:
保险电阻,起过流保护的

网友:
zhengchang  你试试

网友:
也  只能 先  换了 试一试了。。。。

网友(点评):
打值,换网卡,换这个4.7欧姆的电阻

网友:
起过流保护的,打下阻值

网友:
芯片可能也坏 了。

网友:
如果只是保险少了幸运,不过网卡IC估计黑了

网友:
4R7也就是4.7欧,根据阻值一般可判断是为网卡芯片供电部分保护电阻,换一个试试,换后,插上电,不要开机看在3.3V待机下,网卡芯片发不发烫,发烫的话,芯片挂了。换芯片。

网友:
直接短接先,如可以再找个4R7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学习一下  ???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估计网卡芯片也挂了,除了4R7外,还是网卡芯片也换了吧,

网友:
这不是个4.7欧姆的保险电阻么?

网友:
是限流电阻一般起来保护的作用

网友:
你换个一样的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结果:短接,心片热到烫手。。。心片报废。。

网友:
4.7的保险电阻 起保护作用

网友:
芯片千万不能发烫,不让88了

网友:
我也刚修好了这样的主板,网卡型号也一样,网卡把南桥1117稳压电压3.3V拉到2.3V,摸下1117底下PCB板是不是也很烫

网友:
82B是多大电阻啊

网友:
4.7Ω的电阻! 开路了等值更换即可

网友A:
这个都不认得,楼主不是高电脑维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不认得,楼主不是高电脑维修的吧
现在客户精明的很,懂的也不少,建议讯维以后能把权限弄高点,否则这一行很难做了啊

网友:
网卡肯定挂了,换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