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师一个问题

楼主(2012-06-12):
26寸的康佳液晶电视,刚开始是不通电,现在换了个保险能通电了,但屏亮一下就灭,怀疑是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4灯的屏,手头上没有高压板,就找了一个液晶显示器上的4灯通用高压板点灯管测一下灯管有没有问题,线接好有不亮  灯管连闪一下都不闪,用单灯的测灯管也不亮,请教各位大师这是什么原因?难道是液晶显示器上的灯管和液晶电视上的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灯线的插头并不是一个插头一支灯管的,

我打开看了,是U型灯管  请问这种灯管要用什么检测工具?

网友:
功率太小带不动的

网友:
亮的时候有没有红屏。。没有的话可以先从高压入手

网友:
高压板带不动,最简单  是买灯管来让高压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