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系统总线电压低吗?

楼主(2012-06-12):
映泰NF44X-A7,测试卡跑C1-00 ,测内存负载供电2.64V,内存系统总线只有1.18V和2.63V,时钟是0.26V和2.37V,这电压正常吗?这主板的时钟是北桥直接发出来的吗?请老师们指导!谢谢!

网友:
哪位前辈指导下小弟呀!在线等待。。。。

网友:
不正常正常应该3.3 V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呀 换个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时3.3 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