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多出一个本地连接,上不去网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6-12):
电脑多出一个本地连接,上不去网是怎么回事?
电脑

网友:
原来能上去的网的时候只有一个本地连接,多出来那个就上不了

网友:
发个截图看看,最好把每个连接的属性也发过来。否则难判断啊。
同意楼主:
5.0
qq1209941724
同意楼主:

网友:
你用的是猫还是路由器啊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上网。 看属性里IP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有些机子就是这样的,不用管它

网友:
你是不是禁用了?

网友:
我是这是用路由上网的,那个好像是病毒,还彬禁用不了,一出来就上不去网了

网友:
不管它了,多出来那个你也禁用不了,应该可以正常上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