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0G硬盘的故障

楼主(2012-06-12):
希捷40G  不管怎么跳线,都只有8G可以用!但CMOS里面认得是40G,用MHDD测试没有坏块,低格(用的是LOWFORMAT)后还是一样只认8G,不知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呀

网友:
灵异事件。呵呵。

网友:
MHDD看一下,是否被HPA了,是的话改回来

网友:
用MHDD里的fdisk指令重写分区表后,整个盘都可以认了,但是速度慢。XP安装正常,再用一段时间才可以知道是否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希捷盘,如果,是希捷盘,可以用效率源希捷专修,把LBA48关闭,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