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出问题了

楼主(2012-06-12):
这台电脑如果不插CPU的12V,触发电源风扇正常转,但是一插CPU的四针12V供电后,电源风扇转转停停,量主供电12V,一会有,一会又没,一会又有,一会又没,总是转一下,停下,然后再转,再停...... 我也量了各路供电感觉也没有直接短路的,如果直接短路,应该转下就停了呀。没思路了,求解

网友:
有的主板转一下停是正常的.可能是内存没过..

网友:
感觉就是不断启动

网友:
如果短接复位键电源供电就正常了

网友:
电源总是一会供电然后断电,然后又供电,再断........就这样循环晕

网友:
上电的那一瞬间PCIRST&PCICLK正常嘛,如果正常的话就不是电压短路造成的,而是板子不开机引起的,按照不开机进修维修就好了哈

网友:
那些正常正常

网友:
很明显,12V四针的供电有短路现象。供电管有问题,或者PWM芯片有问题了。

我怀疑下管部分很有可能有短路~一会断一会有应该上管PWM波形是出来的~

网友:
这种属于正常情况

网友:
但开不了机呀

网友:
主要查CPU共电电路,和电源管理芯片,我感觉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多点,希望能帮倒你。

网友:
是不是电源负载能力差,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上管坏 了吧

网友:
这种大多是靠自己

网友:
这是这种电脑正常情况,总是开机后断下电然后自动重启,我还以为主板坏了呢长见识了,也感谢各位

网友:
换了CPU电路中的滤波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