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的问题---QQ聊天对话框不能粘贴文字

楼主(2012-06-12):
两个QQ号码,在同一台电脑上网聊天,其中一个QQ号,和网友聊天时不能粘贴任务文字.我先从其他地方复制一些文字,粘贴到QQ聊天对话框,内容为空白.但是光标会向后移动.证明有内容输入,但我看不到.按发送以后,从聊天的消息记录里在可以看到刚才粘贴的内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用输入法打字进去,是正常的,能看到内容.首先说明一点,键盘的复制,粘贴功能是好的.操作也是正常的,因为用另一个QQ上线和网友聊天,用同样的方法就可以看到粘贴的内容.不能粘贴的这个QQ号在另一台电脑上是正常的.求解???
电脑重新安装过系统.安装过最新版的QQ.也没有病毒.

网友:
很牛八的问题 是不是那个的QQ的字体设置问题导致的 。。 实在不行吗 。重新装一次QQ试试呗、、

网友:
字体设成白色了,重装系统没有重新分区和写主引导记录,QQ安装默认到以前的qq安装文件夹了吧

网友:
你的电脑估计中毒啦

网友:
明显的你字体颜色设置问题

字体颜色?一开始我也这么认为,是不是设置了白色,如果是的话,别人也看不到的

网友:
你复制的时候多了几个回车,你复制的内容字体有问题

网友:
不是字体设置为白色的问题,因为两个QQ号码同时都能上线,复制同段内容,粘贴一个QQ对话框,看不到,是空白的,再粘贴到另一个QQ对话框,是正常显示,把系统和QQ软件都重新安装过.故障没有解决.也杀过病毒.

网友:
这么说,是你的QQ设置有问题

网友:
用分区软件重新分区,重新装个系统,换个键盘,有线无线的都试一下,我就不信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