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能下载东西么?

楼主(2012-06-12):
为什么我一下载BIOS 就直接跳到主页未登录的状态 何解啊 我也不是弱密码用户啊 电脑也换了 怎么个意思 望帮忙解决
电脑

网友:
浏览器问题 你清楚一下COOKies 再试试。 百分百是浏览器

网友:
我今天早上也遇见一次 大概7点半左右 开始下载直接到下载页面提示号不在线 第二次才成功 应该不是浏览器问题 平时都好好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网站的问题,我昨天也碰到过此情况

网友:
不是浏览器问题 我这都换的是第三台机器了 郁闷 刷了个代厂的BIOS 没风扇控制程序 用到是能用了 还是再让客户换个风扇吧 呼呼的
同意楼主:
3.0
暗恋在你唇
同意楼主:

网友:
好的网站黑人们都特别喜欢照顾

网友:
我上次也是浏览器的故障。把浏览器卸载掉就好了。

网友:
可以下载 用MATXL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