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续烧保险管 整流管

楼主(2012-06-12):
一个杂牌电源 裸板 镊子无意间碰到电路板上(初级部分) 紧接着 保险管爆掉 初级整流管穿两个 换下损坏原件 初级串灯泡40w的 上电 灯泡亮 可以正常触发 输出电压正常 换下灯泡 继续烧保险管 外加穿2个整流管 4个整流管 换着穿 请问初级部分什么原件损坏 能造成上述故障?
求助

网友:
先确定镊子碰到了哪儿,从那儿往上查就是了。不会是存在短路点吧?仔细检查电路板看。
同意楼主:
5.0
hu635323888
同意楼主:

网友:
重点检查那几个主要的部分有无短路,连烧保险明显是有短路点,更换时检查仔细些,把短路的元件一次性更换,别留一手,否则,换一个烧一个。

网友:
我看你还是别搞了,没电到你算你幸运了。初级部分就那几样,10个指头就能够数了

网友:
灯泡亮你还敢直接通电啊!
把初级仔细查查吧。
同意楼主:
5.0
海参
同意楼主:
在待机时,灯炮是闪一下就灭,这才是正常的。接上负载工作时,看后面负载所需要多大的功率,灯泡的亮度由这个决定。

网友:
再查初级吧

网友:
谢谢 大家关注 此电源已经修好了 请看下图画红圈的位置 开关管短路 1欧电阻断路(不是短路,请看清)此电源来的时候就是触发后 各组电压 无输出 先前还换了一个220v330uf电解电容 上图

网友:
改换的就得换

网友:
把4个整流管换掉,还得换2个大功率三极管。灯泡40W的小了点,60~100的。再看看取样电阻坏了没。

网友:
我现在有一个电源四个整流二极管全短路保险烧断二极管型号LH35L8 2A07B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代换,最好是常见型号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