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独立显卡本3/5V电感有电流声 想高手分析下 急

楼主(2012-06-12):
修到一T61本子   现在的问题是待机电压都有5V   3.3   1.8  1.5   1.05M       触发的时候键盘排线那有跳变       U28   32脚也有被拉低的动作      因为有块一样的板子  所以换过   U23  EC     U28都换过       现在就是有0.01的待机          不触发     3、5V电感有电流声    应该是后级有轻微短路了      南桥后面的阻值正常          U28   没有发出A1-ON   B1-ON     这个应该是触发后出来的吧         想换南桥了因为不确定    想高手分析下   急。。。。。。。

网友:
看看IO的工作电压

网友:
楼主是神人啊,这都能听到啊

网友:
我现在就遇到一台sl400的机器有电流声

网友:
先查看是不是主板的元器件变质了

网友:
你原来是有VCC3M,VCC5M,现在是待机都没有,你还是重新来修过吧,估计有人为故障在里面

网友:
待机有的  兄弟     待机电压都正常的   就是仔细听   3、5V电感那再响    应该是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A:
0.01的电流,待机能起来?这种情况只应该有线性电压啊

网友:
你把3 5 V断开试试有声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1的电流,待机能起来?这种情况只应该有线性电压啊

待机电压都正常   不叫待机正常吗 ?   还有别的叫法?

网友:
楼主分析有一定道理,有把握做桥的话就做一个了,实践出真知/////

网友:
可能电源滤波不良,换大电容试试

网友:
会不会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0.01的电流,待机能起来?这种情况只应该有线性电压啊

0.01 待机不对  0.03 -0.05这间才对的

网友:
我换下  大电容  试试  桥已经换了  不行

网友:
不是短路呢   待机0.01是不对的  应该还有些东西没有工作   ZZZ的声音是电感或是电容上下管不行     有示波器的话最好用示波器打打看最好       跟着时序走

网友:
待机不正常 对照你那个板子打一下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