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方正G31T-M5主板故障

楼主(2012-06-12):
CPU上到这板子上触发后,风扇转一下灭了,转一下灭了,一直这样循环。刷的一下自动开,刷的一下又自动关。拔掉CPU后,在触发。主板就能一直运行了。CPU换过了还是不行,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应该从哪查起

网友:
先别上电检测,查主板的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个人建议:换一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试试加焊下桥。。。。。。。。。。。

网友:
看一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我和你遇到同样的主板,同样的问题,希望你找到答案告诉我一声

网友:
这个板好像BIOS也坏的不少,有条件可以先试下。

网友:
学习以上经验。

网友:
要是技嘉的板子换条内存就好了!!!

网友A:
我弄好了。。。。。。。。。。。。。。。

网友:
精英的板 这个情况多半是内存不过

网友:
如果内存故障好像也会这样转下停下再转

网友:
刷BIOS吧,先软后硬。

网友:
楼上是正解  ,你把bios 拆掉  看一下 如果还是掉电 就查供电 不掉电就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弄好了。。。。。。。。。。。。。。。

什么问题.弄好了..我也碰到过几次这样的板这样的问题..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