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遇到的白痴问题求助

楼主(2012-06-12):
我绝对是个初学者,前几天遇见一个精英945pl-a v主板维修。到手时候不亮,我换了一个比原来低的就亮了,放一边好几天,今天拿出来一点竟然不亮了,也不知道动哪个场管了,突然掉电了,然后再加点就像显示器保护一样,闪一下就灭,谁能告诉我应该从主板4针供电的哪个位置开始下手呢

网友A:
看到你的问题,我觉得我比你更白。因为你在说什么我都看不懂。。。

网友:
楼主  说明你的言论方面不太行    还须努力哦    整理清楚思路    在发上来吧

网友B:
小白就开始学修这么高深的了,想想我们这些连小白都不如的人吧

网友:
据当事人口述:怀疑CPU供电场管烧了,建议:详查CPU供电组中的所有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问题,我觉得我比你更白。因为你在说什么我都看不懂。。。

遇到这个主板上U不跑马,换个赛扬的就跑,结果我放都一边了,过几天拿出来一点结果不亮了,通电风扇动一下就灭,我不安4针供电就能转,求解,到底该真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觉得更白啊。

遇到这个主板上U不跑马,换个赛扬的就跑,结果我放都一边了,过几天拿出来一点结果不亮了,通电风扇动一下就灭,我不安4针供电就能转,求解,到底该真么办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白就开始学修这么高深的了,想想我们这些连小白都不如的人吧

遇到这个主板上U不跑马,换个赛扬的就跑,结果我放都一边了,过几天拿出来一点结果不亮了,通电风扇动一下就灭,我不安4针供电就能转,求解,到底该真么办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怎么查啊,所以说我白痴

万用表会吧?查场管好坏,会吗?

网友C:
四针供电有短路的现象,你就查查供电管和PWM芯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会吧?查场管好坏,会吗?

简单的万用表可以,怎么查场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四针供电有短路的现象,你就查查供电管和PWM芯片。

哥,我真是小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短路的机器 好修

请求指点迷津

hjq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求指点迷津

还是先学习一下基础吧,万丈高楼从地起哦。再不行就送专业维修站。

网友:
楼主 你说的问题是不是短路拉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万用表可以,怎么查场管

把cup供电部分拍张照片上来

网友:
拔掉4PIN看看还短不?不短的话,很好修的

网友:
四针供电有短路的现象,你就查查供电管

网友:
楼主,我也是个初学者。你这个问题好像也太白了一点吧。建议--------努力学习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