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 478主板VID全高电平,求思路

楼主(2012-06-12):
    TCL技嘉代工主板GA-8IEML-T,前些天AGP供电低,换了两个MOS管子后供电正常,且正常使用了几天。现在突然点不亮了……
   1、查CPU供电,Q1的D极12V正常,G级居然是OV,自然S极也就没有输出。。。换上、下管子,问题依旧。于是锁定PWM电源芯片。
   2、换PWM,问题依旧……看来PWM没有坏哇。。。可能是外围电路了……
   3、测VID0——VID4,全为高电平,难怪上下管没有输出了……猜测可能是CPU座到电源芯片VID引脚开路,或CPU座有问题。。。。可是手上没有BGA,加焊不方便,先确认下吧,CPU灯座也没有。。。果断拆下CPU座上的盖子。。。。上图,发现也很好下的……

   4、用万用表测PWM的VID引脚到CPU   VID引脚的连接情况,478CPU中的VID引脚在倒数第二列,VID0——VID4分别对应5——1行,这个列是A几我就忘了。。。。结果也正常,没开路……
   5、测PWM其他引脚的电压,上和不上CPU的电压情况一样,我就彻底没思路了……
   6、各位大神提供下思路哇

网友:
是呀CPU坏了呀。换换看看

怎么忘记了试下CPU,虽然是正常的

网友A:
应该是CPU坏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PU坏的  ?

.....  谁呀 。。。

网友:
查下CPU供电的芯片周围的元件,看下是不是旁边的贴片元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没坏哦,在其他电脑正常

那就查查外围的原件呀,看看有没有不良的呀。VID0——VID4不能都是高电平呀。

网友:
  我擦  。。  我搞了几个月了  还是不懂那些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加强基础,我才没搞多久呢,半个月吧……用好的教材

网友C:
芯片外围元件应该有开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外围元件应该有开路了

的确是外围,换了个三极管后解决问题……上次焊的时候不小心没焊好

网友D:
厉害呀,向楼主学习,加强理论知识
不知道楼主是哪里学来的,上论坛下教材,还是书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呀,向楼主学习,加强理论知识
不知道楼主是哪里学来的,上论坛下教材,还是书本。

首先我是电子专业毕业的,所以电子基础本来就还好,所以学主板感觉还是能听懂老师上的课吧。
其次我学习主板的维修是从刘坚强视频中学习的,感觉还是视频教程比较好学。

网友:
VCCVID元件不良

网友:
478主板CPU要有个VCC_VID电压,才能正常产生VCORE电压的

网友:
根据多起这样的故障,我总结一下首先由VID不良是应先看电源管理周围的三级管和电阻。

网友:
CPU外围电路有问题啊!

已经搞好,的确是外围

网友:
厉害呀,向楼主学习,加强理论知识,CPU 是好的。应该是外围电路元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