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电脑故障九

楼主(2012-06-12):
怎么在有线路由器上连个无线无路由,两个路由器距离50米。单用无线信号不好。

网友A:
把有线的做交换机用  把无线的当路由器用

网友B:
有线的能正常上网以后,把无线的上网方式改下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线的能正常上网以后,把无线的上网方式改下就行了.

改成什么的

网友:
真是新手,到百度吧,有很多教程的!距离不远的话建议拉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有线的做交换机用  把无线的当路由器用

你把人家意思搞倒了,拖线至50米处接个无线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成什么的

动态不行该静态的,高档路由器还有WPS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