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屏暗是怎么产生的

楼主(2012-06-12):
如果开机的时候发现本本的显示屏(TFT)很暗,调对比、光暗NoteBook屏幕还是很暗,看不清楚。那就是屏暗啦!
笔记本电脑屏暗是怎么产生的?普遍有以下4种情况:
第一种是灯管出现问题,灯管的老化或短路都会使显示屏暗,如果是灯管出现问题,就只有到专业维修公司换,灯管老化和短路是很少出现的,老化一般是因为长时间使用或使用过程中有碰撞(正常使用的灯管寿命可达3~5年左右),短路是屏壳中的金属引起比较多,屏壳有破裂小心使用就可以防止短路。
第二种是主板没电压供高压板,主板有问题、老化或短路都会出现,多数都可以修复的,不一定要换主板的。
第三种是高压板老化或烧坏或高压板的电源连接线松开、烧断,由高压板引起的屏暗是比较常见的,因为高压板长期在高温下工作,芯片会比较容易老化或烧坏
第四种是屏线的折断,也是常引起屏暗的原因,因为NB都是折叠式的,用力过猛打开和闭合屏幕都会磨损屏线,频繁的使用就会容易引起屏线的折断。 成都笔记本电脑维修培训cdxcnote.soxsok.com/成都笔记本电脑维修培训学校
一般显卡出现问题是不会引起屏暗的,多数为花屏或无显示。屏暗的维修除灯管问题是要更换外,换一块不是原装的高压板可能引起液晶屏的可调光亮度不起作用(影响情况视个人而定),一般情况下高压板是可以修复。

网友:
有修高压板的时间。早就换好了。
通用的高压板又不贵。。。
我们一般都是直接换掉的。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背光不亮就是暗的吗

网友:
不知道屏线断了还暗屏

网友:
这个问题是很简单问题了。不需要来讨论

网友:
就是传说中的“有影无光”啦,说的那么复杂干么哪???

网友:
先测一下灯管,有很多不一定是灯管的问题是线老化了

网友:
没亮度一般是背光系统没工作    把高压板上的各个电压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