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风扇不转了怎么办

楼主(2012-06-12):
你的风扇散热片被灰尘堵死了,或者风扇轴里边油泥太多了,导致风扇性能下降。普通的清理灰尘只能清理散热片的灰尘,对于风扇轴里的油泥必须拆开风扇用纯酒精清洗,然后再加油。还有可以配一个散热底座,几十块钱一个。
笔记本散热最关键就是内部的cpu风扇,如果他不行了,外置的散热底座也是徒劳的。外置散热只能治标,内部风扇才是治本。外部的散热底座只是个辅助作用,最重要的还是笔记本自身的散热片和风扇。
成都笔记本电脑维修培训cdxcnote.soxsok.com/成都笔记本电脑维修培训学校

网友:
不转就青灰加油凑合用,再不行直接换

网友:
换一个吧,才几十块,到时候烧了桥就不值了

网友:
先清理不行就换

网友:
不转是肯定不行的

网友:
风扇没坏的话改常转

网友:
先换一个试试

网友:
先看一下是不是风扇的问题,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风扇不转多数为进灰尘卡了,清干净,加点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