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茶系统进不了192.168.0.1

楼主(2012-06-12):
安装了个绿茶系统,用tp的进192.168.1.1正常上网,今天换了个腾达的进192.168.0.1进不去,恢复出厂也一样,ping192.168.0.1也是通的,把腾达的拿到别的电脑上把网关该成192.168.1.1,再拿到我的电脑上就可以登陆。难道绿茶网吧系统把192.168.0.1屏蔽了,大家知道怎么改过来吗,谢谢。

网友:
绿茶本来就是服务于 网吧 上面防止登录网管也是正常 看下hosts文件里封闭啦

网友:
进注册表搜索一下看看吧

网友:
试试把绿茶的一些插件给删了

网友:
你是家里用吗?是哪种宽带?如果是自动获取到IP地址而不是拨号方式的话,应该是你路由器ip地址和供应商的路由器ip冲突了,你要先断开WAN上的网线,在不连外网时设置你的路由器。

网友:
你先把你的电脑的IP地址设为192.168.0.1 后面的号段,网关设为192.168.0.1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
把电脑的ip手动分配192.168.0.123

网友:
有插件占用了IP吧?

网友:
清空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hosts  文件试试

网友:
估计是屏蔽了192.168.0.1 IP

网友(2012-12-21):
11 ,12楼说的有理,顶一个

网友:
进来学习的,希望解决后发一下

网友:
用360浏览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