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机电流问题 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2-06-12):
一个海尔H40S      开机花屏     外接也花屏。装电池不装电池都是花屏。。。不装电池待机0.062       装上电池待机0.32    装上电池待机是不是不正常。     本人新手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插可调电源从来都是拔了电池,装电池电流肯定不正常。花屏加焊显卡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
装电池待机0.32是在充电中。。。。。。花屏加焊虽然说可以,不稳定,建议重做,海尔笔记本散热不行,还要改风扇为长转

网友(点评):
不错的分析,不过还是生做显卡为好,

网友:
未必不是主板有短路的情况造成多的

网友:
待机 电流 好像 是 正常的啊  。插上电池 的 电流 要搞得 的啊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析   等买了BGA在搞吧    现在还没有BGA

网友:
花屏先看看显存和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