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c1门

楼主(2012-06-12):
华硕 p5s533 tvms    上电从00 到c1 直接不动了,论坛有这个案例都没有解决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36283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30331-1-1.html
内存供电时钟,系统前端总线正常。bios刷过了,cpu换了,内寸坏了两个了。
无结果,郁闷死了。你们遇到过这个情况吗。有什么通病吗怎么解决啊。

网友:
最后加焊下白桥吧,试试

网友:
这板子是上1代内存的吧  你看下内存槽那有无排阻哦    没排阻用电流法   有的话就用打值法   去打下内存的数据和地址线  就知道是否内存到北桥的有无短路或者开路的了   应该知道怎么量吧?

网友:
打灯具看看。在测下辅助供电! 要不直接干座子吧! 内存是挂在座子上的!

内存是挂在座子上的!???????????

网友:
华硕的主板牛B,我曾把一个烧了的内存安到华硕板上,直接点亮拿走了,当时就傻了。

网友:
LZ,干NB吧!!!!我支持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