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解精英945pl-a

楼主(2012-06-12):
遇到这个主板维修上U不跑马,换个赛扬的就跑,结果我放都一边了,过几天拿出来一点结果不亮了,通电风扇动一下就灭,我不安4针供电就能转,求解,到底该真么办啊

网友:
应该就是12V供电那管子坏了你去量量看是不是对地了

网友:
有些管子就算坏了  换上去还是要烧的

网友:
楼上所说的完

网友:
应该是CPU供电管烧坏了,换的话得还一对,不能换单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