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1 能上网 但一长久了 主板一热设备管理器就叹号!!

楼主(2012-06-12):
如标题,这个机器用久点 主板一热 设备管理器里面就是感叹号,上不了网。无线还是可以的,想问下各位有没有碰到过一样的现像 或者 指点一下,我怀疑是网卡芯片的问题,但这52566MM的网卡 是BGA的 我又找不着换的。先上来请问一下大家
芯片

网友:
加焊一下多半好了!
同意楼主:
5.0
申再球
同意楼主:

网友:
本来想给他换一个的。但找不着,所以就重做了一下,还行,没出什么问题了。算是好了吧

网友:
很明显,先加焊再说

网友:
呵呵。。一般来说。这种故障算是很明显的拉。。

网友:
那个不用理他,既然都能上网还管那么多……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就是网卡IC的问题,应该是虚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