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回来的图片打开是空白

楼主(2012-06-12):
恢复回来的图片打开是空白怎么解决  还有希望还原吗

网友:
怎么破坏的,怎么恢复的  ,用的什么软件 ?

网友:
正如楼上的朋友说的,你什么情况都不说明一下,别人是无法解答的。

网友:
恢复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文件可能坏掉了,不过可以换一个恢复软件试试

网友:
对症下药,软件之前要先分析下故障。不能上来就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