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86-631-A2 G86-630-A2 G86-603-A2打磨芯片真品芯片识别图片请教

楼主(2012-06-12):
买了个高倍镜拍了几张图,请教高手识别哪是打磨芯片。或者全是真的?第一个是75元买的631改良版测试,说是测试的但是成 色很新,实际上就是新的。有可能是假的,因为我听说这个价不可能是原厂真品,我也分不出来真假。第二个07432是真品,是主板是拆下来的603老版显卡    第三个0842是原来买的白胶测试, 第4个1018的是去年买的黑胶全新140左右买的,最后一个是最近买的白胶测试,价100元
1 1105版
07432版

1018版

1040版

网友:
好难哦,我是分别不了。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 ,

网友:
第一个是75元买的631改良版测试,说是测试的但是成 色很新,第二个07432是真品,是主板是拆下来的603老版显卡    第三个0842是原来买的白胶测试, 第4个1018的是去年买的黑胶全新140左右买的,最后一个是最近买的白胶测试,价100元

网友:
看来你对测试的芯片情有独钟啊

网友:
能用就行;了   我 分布出来

网友:
一般打磨的是NVIDIA字母都是实心的,光看这看不出来,还得看晶片,锋利否,有没有缺角毛边,还得看白胶什么的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原装芯片 有个蓝色的感觉

网友:
听人说是要看晶体四角有没有楞来辩真伪

网友:
跟上次别人发的分辨打磨芯片的方法区别好大,这个都差不多。

网友:
区分还是简单的,现在的打磨,一般是晶片上后镀一层,然后刻字,后镀的就会有轻微的4边不锋利,有一点点的弧度

网友:
太多了.不好分啊

网友:
这样拍几张照片很难分辨出来的。  假芯片1.看晶片的4边 4脚是不是像刀片一样锋利,(不是就是打磨的)
                                      2.看是不是白交的(改良的才是白胶)
                                      3.看晶片上面的字
                                      4.看晶片是不是发蓝色
                                      5.看芯片基板部分是不是发黑
                                      6.看芯片植株是不是均匀,有无大小点
上面这些应该也差不多了。价格高的芯片建议还是用新的。

网友:
这样还真的看不出来

网友:
你光把字迹照出来,看不出的,要看芯片整个表面的痕迹,四角圆润且特别白。既是打磨的。四角尖锐,晶体表面黑亮则是正品。

网友:
感谢各位的回簦,今日又把几个芯片拿出来研究了一下,感觉第一个芯片是假的,其它几个是真的。原因是其它几个世片边上用手摸有割手的感觉,而第一个很光,还有第一个对光可以当镜子照了,反光很强,而其它几个晶体表面黑亮。色较深。最重要的是第一个是75元买的发回来差不多是全新的,后来看到同一个链接后来当新的卖了,卖95元,是在企大电子那里买的。还有就是这个芯片上前二个月植有铅球上机后居然二个月返修了。感觉上当了,网上居然有很多人说便宜有好货,给了大大的好评,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

网友(2012-07-12):
楼主太给力了!上次去退了一个你说的打磨的!

网友:
再次报告一下,第一种芯片,就是在企大电子那里买的那个,今天又碰到返修一例,维修日期是2012年元月14日,一般来说就是用老版芯片重植后我维修过的机器一般能管到1年左右,我一般是重植无铅球加改强转。看来果然是假改良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