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总结

楼主(2012-06-12):
当用CPU假负载侧到无CPU复位时,查信号首先从CPU供电芯片的PG信号开始,正常情况下该信号通过EC给南桥和时钟芯片,南桥收到后,会发出PLTRST#到北桥和PCIRST#给各个外设,PCIRST#的信号在MINI槽的22脚可以测到,南桥和北桥通信,北桥在和CPU通信最后产生CPURST#。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高手指点,不要拍砖就行,希望有高人指点下我哪快错了,我在这里谢谢了。

网友:
MINI槽26脚吧

网友:
没地方错。不过当你实际拿到一片板的时候,就发现,这些都正常,还是不出CPURST。
CPURST有时候是非常诡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