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050 跑28

楼主(2012-06-12):
插内存也是跑28 不插内存也是跑28 CPU已经换了很多了 北桥也重做做了 还是跑28 哪位大哥有3050  AMD 的 BIOS 给小弟发一个。。。。。。

补充内容 (2012-6-13 23:56):

网友(点评):
先北桥重新植株,然后考虑BIOS,,下面的我说显卡,打错了

网友A:
CPU座也加焊一下!

网友:
内存你换过吗,电压正常吗,有波吗都测下啊

网友B:
对啊!换换内存试试

网友C:
内存座,内存供电,上拉供电,南桥也有可能 慢慢查吧

网友D:
显卡重值,然后再考虑BIOS

网友E:
上次我也遇到过这样问题 ,你注意查下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座也加焊一下!

     已经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次我也遇到过这样问题 ,你注意查下北桥

  已经成功修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重值,然后再考虑BIOS

北桥已经重做了  才考虑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啊!换换内存试试

   已经换了N条  但还是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座,内存供电,上拉供电,南桥也有可能 慢慢查吧

  这样查太慢了  但还是被我修好了。

网友:
跑28在联想的某款机型遇到过跑28的,刷biosok

网友:
你是修哪儿好的倒是给大家说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