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网卡自动侦测不能用

楼主(2012-06-12):
客户说之前打雷把他朋友家电脑击坏了  就把他本借去试了  拿回来就上不去网了  网卡灯常亮  不插线也亮  原厂的VISTA系统   我给换成XP也是一样 在双工模式里换成10M模式能上去网  就是老掉线不稳定  又换成WIN7  自动侦测也不能用  换成100M全双工就能上网了  能上网是不是可以证明网卡芯片没坏?  那自动侦测不好用的问题出在哪?

网友:
换个滤波器 试试看呢

网友:
雷击的故障最好是换掉网卡芯片!

网友:
没错,最好换个网卡

网友:
能上网是不是可以证明网卡芯片没坏?
也有可能性能不良。

网友:
客户说没有雷击 打雷时他已经拔掉网线了  是雷击完别人家的电脑  然后拿这个本去试  回来就发现坏了  可能是猫或者路由器坏了导致的吧  刚发的芯片  等到了换上试试。

网友:
换了网卡芯片  正常了。

网友:
哦,还是网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