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0主板维修

楼主(2012-06-12):
客户送来一块810主板维修,说点不亮。简单的测了一下,此主板未短路,上电,确实不触发。开始检查待机的条件,没问题。加电准备测量晶振的电压,用表一触晶振一脚,此板触发。断电之后,重新上电再短接排针,此板仍然触发。上cpu、内存显示器显示信息。大家遇到过吗??(晶振两脚对地值700左右,正常)

网友:
那还是把晶振换了保险一点吧

网友:
晶振本体不良,应该把它换了

网友:
就遇到过一次,好像是478红色的小板,出于保险,换了晶振及谐振电容,一年多了没返修

网友:
这板子时间太长了,碰一下好用了,应该是虚焊了,没有替换的,加焊一下也行

网友:
也许晶体不良,换了最好。(810的板子还能有什么用途?)

网友:
换晶振,换谐振电容

网友:
晶振和谐振电容换下试试不过换好的几率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