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关于掉电的问题

楼主(2012-06-12):
手里有台方正比较老的机器。是会掉电的。只要放视频或者玩QQ斗地主之类的小游戏就会掉电。  我总结了下就是功耗大了就掉电,可是CPU的温度一直显示在11度左右。感觉这个显示不正常,风扇是转的,铜管也是热的。风扇出口的风也是热的。    有没有人遇到过?

网友:
没见过11度的电脑,后面加个0就见过!你是不是少看了个0

网友:
你用什么检测的哦     那显示温度肯定不对滴       哪可能有11度

网友:
供电供不上,有电容漏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