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帮小弟 神州HP540(比较新手)

楼主(2012-06-12):
客户拿来的时候有一个二极管烧了。然后我换了。。电池充电IC也有短路。也换了。然后看主板其他地方没明显短路
现在问题是,插电没电流。。开机脚有3.3V 待机芯片(6237)测3.3v  5v 12v 都有。  现在有点盲目了。。本来我就比较新手。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顺便还有一个神舟的上网本。电流跑0.38  感觉CPU没工作。但是测CPU供电芯片的电压都比较正常啊。。晕。。。然后CPU发热比较小。。 CPU换过。北桥重直球了。。麻烦麻烦各位了。。。。指点指点

网友:
先测试一下看迷你接口上有没有复位信号,如果有的话就要修不走U了,如果没有的话就往前查,不要盲目做BGA!!!

网友:
我的神舟上网本换北桥之后好了的

网友:
我自己顶啊

网友:
查EC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