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

楼主(2012-06-12):
13寸 ,确定是屏的问题。
横驱动与屏板相连,要测量的话横驱动跟屏板分开后,把屏板翻起来,才能测。知道的说说经验吧,这个屏是我自己的可以大胆的修,坏了没事。

网友A:
你要问怎么修是吗??你测的电压有没有?贴出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问怎么修是吗??你测的电压有没有?贴出来看看

我吃饭就去测,把数据传上来。

网友B:
外接正常不?LCD的吗,换灯管!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屏上的那个软排坏了,没有设备是修不了的(设备很贵)要到工厂才能修的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应该是屏上的那个软排坏了,没有设备是修不了的(设备很贵)要到工厂才能修的起来

原先是白屏,发现软排线那里有松动,就用硬塑料片塞紧后成了花屏。

网友(点评):
你完了,,别修了

网友:
屏体与软排线接触有问题很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接正常不?LCD的吗,换灯管!

哥们,这是平坏了,和灯管有关系吗?

网友:
花屏和换灯管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这是屏与软排线连接部分问题,这个不好修啊。我自己修过一次,温度没掌握好直接融了排线了

网友:
需要去压屏了大概50左右~

网友:
屏让你搞坏了,没修理价值。

网友:
屏上的排线坏掉了..这么老的屏了 还不一定找的到配件修

网友:
屏坏果断别修了  让客户将就或者换新 这个留下当测试吧 点点主板还可以

网友:
这个屏是他本人的修这玩的,你看淘宝上不是有压屏的烙铁头吗铜的

网友:
那屏用了很久了吧,都变颜色了。

网友:
谢谢各位! 我决定不修了,就点屏用吧。你们说的我都明白了。

网友:
屏线呢。。。
屏坏就不值钱了

网友:
换过屏线

网友(2012-07-18):
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