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V193WV 接上信号灰屏?该驱动板没有“通病的三极管”

楼主(2012-06-12):
宏基 V193WV
现象:不接信号线有无信号提示。接上信号线灰屏,背光亮的,菜单字符能正常显示。
           测量3.3V 1.8V正常,请教大家是不是MCU程序坏了,谁有这个程序发份给我,非常感谢!

补充内容 (2012-6-16 22:08):
该机已修复。在淘宝上花120大洋买了块驱动板后把数据拷贝出来,把数据刷到我的旧板上就OK了。
在此特把该机数据奉上(在论坛上还没有的)请大家帮我加点分吧!我花了120元买的数据。下载数据请到24楼

网友(点评):
120元!楼主也太有才了。这么高的成本怎么跟客户报价?不过至少证明此故障是程序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  直接买个驱动板换上

请问凡小胡朋友,换板子不修,换什么才算修?
那就是换电脑了,不是修电脑了

网友:
这个还在保修内吧!2011年出的!

网友:
先改个驱动板试试不就知道了   , 既然都拆开了, 还提啥保修了

网友:
程序有问题,换个原机板用不了几个钱。

网友:
菜单能正常显示说明MCU程序没问题  能出LOGOmcu就没问题 可以加焊mcu看看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网友:
这个应该是程序问题,还是换个驱动板吧

网友:
这个机器的信号板和电源板都还在保修的啊,宏基的显示器V系列的内部电路板保修三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这个板子要120元,再加上运费维修费估计用户很难接受。

你问问客户的意见咯,再说还没过保就拿你这里来修,估计也差不了几个钱的。

网友:
要我都是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
多半是程序问题

网友B:
淘宝花5块钱买个程序刷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花5块钱买个程序刷下就好了-。-

同意此人观点

网友:
直接用通用驱动板换了吧,二十几块,稍微改下线就行了.

网友:
改通用吧 今天遇到一个跟LZ说的情况相似 插上VGA信号线就灭 改通用驱动 刷程序 接按键一直不亮 按键上电压也有3.3V了 贴片指示灯就是不亮 郁闷!!!!!

网友:
应该是那个U103坏了吧,旧板上找一个换换看呢

网友C:
遇过同样故障,搞了一下午,最后换U108 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过同样故障,搞了一下午,最后换U108 Ok

U108是flash芯片带程序的。请问你有这个数据吗? 你的料是哪里买来的?

网友:
从旧板拆的,旧板是其他故障坏了改通用板后留下的

网友:
卖显示器都是认条码的了那还保修标的!外观不受损就可以保修的要是自己技术一般拆花了那没办法说了呵呵

网友:
我的个人意见换通用板,还好要价。

网友:
该机已修复。在淘宝上花120大洋买了块驱动板后把数据拷贝出来,把数据刷到我的旧板上就OK了。
在此特把该机数据奉上(在论坛上还没有的)请大家帮我加点分吧!我花了120元买的数据。

网友:
  改个通用的划算 而且报的价客服能接受

网友(2014-08-28):
引用 网友B:
淘宝花5块钱买个程序刷下就好了-。-

可以给个买程序的链接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