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键盘输入密码不能用 进了系统就可以用 求解决

楼主(2012-06-12):
今天拿了一台IBM T60的机器 客户说 机器开进系统密码键盘没用,不用密码进系统又可以用。各位大哥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有一个键盘大小写了吗。

网友:
就是啊,真是郁闷了,有谁碰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
你可以换个系统试试的

网友:
键盘的驱动是否有问题?

网友:
还真不知道,BIOS里有设置项吗

网友:
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你先用USB健盘试试。把密码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