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显示器用一段时间发红

楼主(2012-06-12):
     最近收到一台明基G2200W的显示器,客户反映故障为用一段时间颜色发红,拷机后还未发现问题,退回去后客户又拿来说故障依然存在,哪位达人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在你这里有这个故障现象吗?如果没有,就是客户主机,线的问题

网友:
屏幕发红后有黑屏的时候吗。

网友:
灯管老化了,换灯管

网友:
你直接换灯管吧,那是灯管坏了

网友:
我这拷机没看到故障。。。估计也是客户线的问题,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一开始红 放一会好了 应该灯管老化的问题多点吧   还有灯管线接头有虚了

网友:
不是客户的显卡有问题,就是VGA线有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2014-11-16):
先确定是显示器的事儿还是显卡和VGA线的事儿!点一段时间才发红应该不是灯管的事儿!
问客户多长时间发红,或者叫他把机箱和VGA线都拿来测试一下!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用一段时间发红, 可以确定不是VGA线的问题,也不是灯管的问题  。   查查驱动板输入信号线路上的元件,

网友:
叫客户测主机测VGA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