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LED屏经常暗屏解决一绝,方法有待更进一步证实

楼主(2012-06-12):
就是像改LCD灯高压一样改,19V ,3.3V EN 3.3PWN

同意楼主: 4.7 反对楼主: 5.0

网友:
这个改出来真的很垃圾。改起来很简单但是用起来不放心。
这是又加上了一个废屏的线路板吗?

网友:
太牛逼了
这线飞的!“一点不乱啊”!
其实 可以做的更漂亮点
楼主这个屏是LG的吧,其实你用剪刀剪一段就可以了,反过来把地线和屏上的地线焊起来,又美观,还可以固定,又少接一条线
你这是 LED 改成LCD么?

网友:
以后哪个碰到这个问题。尽管问我。知的都会回答。

这线飞得太霸道了

网友:
没遇到过,也没看明白

同意楼主: 3.8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网友: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网友:
楼主写详细点,看不明白,就是线飞的不错

网友:
下面的那个板子是不是充当的是LCD的高压板 ?还请楼主解释下 或者拍张清楚的照片来

网友:
什么情况  有点晕

网友:
不错哦  是个好方法  下次遇到  请教楼主   就是那些信号 你怎么知道的   有这个图纸吗  传一个  谢谢  我也改过  不过改在LED 高压芯片旁边

网友:
直接换屏啊!LED的还可以改啊!晕

网友:
楼主应该写的更详细一些,没看太明白.

网友:
剪出需要的那部分就行了。

网友:
你是不是接得主供电过去

网友:
没有明白呀。。。 看不懂。。。 楼主  来电解释呀

网友:
NB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  但是方法不值得   LED暗屏很好修的

网友:
没看明白能不能解说

网友:
前几天也修过。。。不过不像LZ把整块屏电路板放上去。我只把坏屏上好的LED驱动部分剪下来,然后飞3根线,19V、开启、亮度调节。再做好绝缘就OK了。。。

网友:
看的不太清楚了

网友:
老的屏很暗的可以调亮么?

网友:
我也发啦这样的帖

网友:
这线飞的,蜘蛛网,牛

网友:
我们早就这样改了,很多升压芯片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