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60 SB600的南桥.不亮机

楼主(2012-06-12):
三星 R60  ATI独立显卡,ATI 北桥 ,SB600的南桥.不亮机.电流上到0.4   CPU供电没出.重做南桥,整机正常.客户拿回去,3天返修一样故障.然后换南桥.拿回去10多天又返修.一样故障.再重做南桥.还亮机.测试正常.谁遇到过这种故障.应该是哪坏了?

网友:
ATI的南桥挺爱坏,北桥也爱坏吗

网友:
cpu供电没出为什么要做南桥,看这情况就是一加热就能亮会不会是芯片虚焊啊,主要看cpu供电

网友:
把南桥晶体和谐振电容都换了!

网友:
换掉它再说

网友:
晶振一个脚是 0.23V  一个脚是 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