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20G之上电掉电及不触发 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2-06-12):
ACER 5520G之上电掉电及不触发  笔记本维修

型号:ICW50
配置:MCP67-MV斜桥+AMD TL62 +NV8600GS
故障:点不亮,上电掉及不触发
时间:20120612
维修过程:首先移除电池,上电源,电流上到13A左右后掉到0.01在上电到1.3A左右掉,反复重启,初步觉得是U没有供电,引起掉电,为了更准确的判断,移除硬盘,光驱后,上电,电流到0.8左右掉电,测U供电0.89,感觉不对,电压偏低(修好后的正常电压是1.22)。一看桥是NVMCP67单桥,U电压低很有可能是它的问题,尝试压着桥上电,电流一路跳变上升到 2.0左右, 接下来的处理我想地球人都知道,加焊桥。做好后上电到1.5左右,重复开了好几次都一样,无掉电,断电后装上显卡,在测试一下,这机器是8600GS的独显。但是悲具的事情发生了,不触发了。。。。。CA,试了几次都不触发。不可能桥出问题了吧,这么倒霉。取下桥重做,测没有短路,触发,还是一样。。。难道桥坏了,坛里一看,好多的坛友反应这桥换新的不能用。。。在说也没有桥换。静下来一想,没装显卡的时候上电都正常,也没有碰到什么东西,显卡也不可能有问题,没拆机前也是上电掉电。只能查查这机器的触发条件了。因BIOS参与触发,先刷了bios,还是不能触发。看图纸这机器在待机时应该有+5VALW+3VALW+1.2VALW,产生。

实测有5V3V,无1.2V,这个1.2VALW是由1.2VALWP通过跳线点PJP10而来。

1.2VALWP是由SC413产生的,测PJP101.2SC413产生两路电压一路是1.2V,一路是+1.8VP。测供电正常,1.2电压产生是由8脚的SPOKSBPWR_EN控制的,测8脚电压为0.29,这个电压正常应该为3.3SPOK信号由MAX8744 27脚产生,测有3.3的高电平,SBPWR_ENEC产生。取下PR122SC413 8脚的EN信号正常了,但是还是没有1.2产生。

先不管这里了,SBPWR_EN是由EC KB926 B199脚发出。这个信号不正常。在测其它的信号,EC9脚,223V供电正常,37EC_RST3.3V122123脚时钟有1.V的电压,100EC_RSMRST#的电压时有时无,有的时候是1.9V,而会跳变,16脚,LID_SW#信号有2.3V,明显不正常,正常应该为3.3V127ACIN3.3V。按下开关后32on/off有跳变,18PBTN_OUT无电压。看坛里的朋友测的,这个脚在没按开关前有3.3V。触发后跳变。到这里有LID_SWRSMRSTPBTN_OUT, SBPWR_EN,这几个电压都不正常。觉得是KB926有问题,手上没有这个料,马上上网订了几片回来。装上测LID_SW3.3VRSMRST0PBTN_OUT0, SBPWR_EN0,不会吧,照时序只要EC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就会发出EC_RSMRST#给南桥复位,但是为什么这个信号为0呢,不管了先触发下试试。触发后电流到0.049不动,不是吧,难道有短路???马上测LID_SWRSMRSTPBTN_OUT, SBPWR_EN这几个,RSMRST3.3VPBTN_OUT3.3了,都正常了啊,测PL10没有1.2V。准备测SC413有没有产生1.2V时才发现,PJP10在前面测试时被我断开了,而1.2VALW这个电压要给桥供电的。难怪电压起不来。焊好这个点后,触发电流到0.3,装上CPU,显卡,内存,电流从0.30.81A1.3A1.6A1.3A1.8A.2A这样一个大电流的跳变后亮了,终于亮了,终于可以松口气了。运气真背啊,开机几次不触发了,不过也好,学到了好多的东西。
这个板子的时序跟仁宝板的上电时序不一样,仁宝板子是在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后,发出EC_RSMRST给南桥复位。触发后在发出PBTN_OUT给南桥的。这个板子在待机时EC_RSMRST无电压,不发出复位信号给南桥。而是在触发后才有3.3V的电压。是不是NV的桥待机时复位不需要这个ECRSMRST信号.
总结:这板开始时在1.2VALW电压上走了弯路,这个1.2VALW在待机时是没有电压的。而图纸开始时标了在S1S3S5状态下都是打开的,被误导了。

网友:
中间一段没整理好。好乱。是换KBC926好了吧。

网友:
一开始你就被误导了,CPU电压刚开机0.89V是正常的,后面机子全面工作后它电压才会升到1.几V。

网友:
完全同意

网友:
像广达 这些有些都是开机触发之后RSMRST才起来的  以后修别这样死板按照标准时序走呀

网友:
时许只做参考,用的芯片组不一样时序可能也会不一样,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S5状态是打开的,并不是表示插上电源就是S5状态啊。
插上电源,但不触发时,RSMRST#还是低,不存在ACPI S状态。

网友:
谢谢饼哥的回复,你解了我心中的问题,是换kb926好的

网友:
写得还可以,仁宝的也有些机器是像广达一样按下开关RSMRST#才变成高电平的,主要看南桥待机电压出来的顺序,如果要插适配器就出来的,RSMRST#是待机时就为高电平;如果南桥待机电压用的按下开关后由3V 5V待机转换得来的,则RSMRST#要按下开关后才变成高电平。

网友(点评):
这个说得有道理。

网友:
看了别人的评论才知道是换了EC才好的呀,乱乱的感觉,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能否把图纸传给我再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修好才是硬道理。。。

网友:
其实多碰到这些故障  更能有个思路!

网友(2012-07-25):
现在混 了 ,不知道 RSMRST是按开关后有的,还是待机就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