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35b 锁灯闪

楼主(2012-06-12):
今天客户送来一台6535b,刚接手上看电流,然后就和客户说是显卡问题。 客户确定修了,我也就动手了,拆开机器,裸板试,电流来回循环, 这就是一个炸弹机,换u不行,刷bios不行,加热北桥不行,加热u座不行,无语了,不知道该搞什么了,这机器ec也容易坏,可没有这ec,那位能给点建议吗? 谢了.....
刷BIOS

网友:
那机器EC带程序

网友:
北桥吧,这机器还没修过别的地方哪,,
确定北桥做好了,,

网友:
什么症状? 说清楚 屏不亮? 暗的? 看电流还是电压? 电压多少?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
电流1-1.2循环跳变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我以前已经加焊没用。。换个好了。。故障和你的一样。。

网友:
北桥不行的 话,据说U座也不少

网友:
LZ能不能判断是内存不过,还是显卡不过,还是……。都不说清楚,来回跑电流是多大炮列?大伙怎么帮你看?

网友(2012-07-23):
现在手上有一个,加焊完北桥故障依旧

网友:
北桥问题,cpu无法复位,不停重启,才造成灯闪闪的,看电流应该比较明显,大概0.9-1.4来回跳